S7-200 CPU是224CN 在Q0的1M和1L+能输入12V直流电吗

楼主(2012-07-31):
如题,PLC供电是24VDC,在其他网站上看到说Q0端可以输入12V,因为要控制电路板上一个继电器,调整电机转向,我目前现有的继电器只有12V的,就试了一下,12V接在1L+,参考地接在1M,12V的电源和24V的电源的参考地我用线连接过了,但是用万用表搭在PLC两个输入的端参考地上,居然显示的是12V,按理来说应该是0V啊,是不是Q0端不能输入12V啊

网友A:
正常都是24或者220

网友B:
   是继电器类的还晶体管的?

1, Q0.0 是输出端,不是输入的, 怎么可接输入 12VDC ????

2, 你输出控制的是 12 V 继电器可接一个转换中间继电器, 先 PLC Q 点输出控制 这上中间继电器 ,通过中间继电器的端子的 12V 输出再控制你设备

楼主:
我是在Q0的1M和1L+输入的,不能输入12V吗,我刚学PLC不到两个星期,很多搞不明白。

要用12V的就只能用已个中间转换的继电器才行吗,不能用PLC直接控制的吗?

网友C:
表述有问题~ 楼主是想用PLC 直接控制DC 12V的继电器       楼主说的输入 只是在输出端接上控制的电源而已

只用过继电器输出的PLC,晶体管的没用过,  按说是可以的吧

继电器输出肯定可以直接控制12V 线圈

网友D:
从楼主表述可以看出,楼主应该使用的是224CN  DC/DC/DC  属于晶体管输出型,输出回路额定电压DC24V(DC20.4-28.8V),所以你是不能直接输入12V控制电路板上的DC12V继电器的。

网友E:
你输出控制的是 12 V 继电器可接一个转换中间继电器, 先 PLC Q 点输出控制 这上中间继电器 ,通过中间继电器的端子的 12V 输出再控制你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