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问题

楼主(2012-07-31):
     我刚学的台达PLC,在读取DVP-32ES2的程序时,上载程序画面“程序”字样是灰色的,点击无效,然后跳出“程序上载失效”。

是加密了还是通讯线或通讯口错误?

     请大侠帮帮忙!    急啊!

网友A:
你看看下载是不是灰色?

楼主:
谢谢啊!

如果是,是什么问题?如果不是,又是什么问题?

楼主:
我是自制的下载线。1,4,6/7,8脚必须短接吗?

网友B:
能下载说明不是通讯线的问题,不能上载有可能是程序加密了

网友C:
应该是下载线的问题吧

网友D:
    我刚打开软件看了一下(WPLSoft),未连PLC时,“上传”“下载”图标都是亮的(有程序),新建文件后、上传图标是亮的; 在未连PLC时,楼主的情况如何?

    未遇到过楼主所说的情况,所以提不出有效的建议。

网友E:
你的电脑上有COM口吗,一般都可以上传、下载的!或者重装软件试试?建议使用正规的台达PLC下载线,否则要使用USB-RS232转接线。

楼主:
     我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会不会是上载被禁止了呢?

     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