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S7-300 怎么不能识别间接寻址

楼主(2012-07-31):
 L     2
 T     MW    50

 OPN   DB    35
   L DBW    【MW50】

最后一句不能编译?

什么原因,求大侠相助!

网友A:
 L DBW    【MW50】语句应改为 L DBB    【MD50】 就可编译对了,即语句中L DBW 的W改为B ,【MW50】改为【MD50】即可。正确语句为:

网友B:
 L     2
      T     MD    50

      OPN   DB    35
      L     DBW 【MD 50】

网友C:
  同意楼上 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