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热继和plc信号冲突问题的。

楼主(2012-07-31):
大家在实际工作中会不会遇到这种情况:接触器通过热继控制电机,接触器的按钮信号输入到plc里了。但是当热继动作后,电机停止,但是PLC的输入信号并没有复位,所以当把热继复位后,电机就马上启动了,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按下启动按钮,但是我想等即使热继复位了,要按下启动按钮,电机才能启动,看看大家有没有简单的编程方法。下面是我编的,I0.0是一键起停信号,I0.1是热继信号,Q0.0是接触器线圈,大家帮忙看看,这段程序有问题吗?能实现热继动作后,电机停止,然后手机复位热继,再按下一键起停的按钮才让电机启动吗? 还有,这里面M0.0的线圈和复位M0.0线圈的指令一起用有语法错误吗?

楼主:
这个是我编的程序。

网友A:
时序问题, 我都忘记 好久以前学的 都没怎么去运用 忘得差不多了 呜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忘记 好久以前学的 都没怎么去运用 忘得差不多了 呜呜

那你最近在做什么工作呢,我都半年没碰plc了,这不也是现学嘛。。。

网友C:
楼主留下邮箱我给你个模拟继电器你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510634398@qq.com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510634398@qq.com谢谢了!

楼主 刚毕业的吧,  这个问题 很简单, 在PLC 启动的回路里面 加入 热继电器 动作信号,是的 PLC的输出也切断 即可。

稍加思考 便 得到 解决方法。

网友E:
把电机备妥信号加到驱动程序里就OK了。热继动作备妥信号丢失,驱动就丢了。

网友F:
把热继的辅助信号串到控制回路就好了

网友G:
汉,问点有水平的好不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每个人的思维总有局限性    有时候别人稍微一提醒    马上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J:
  其实楼主的电机启动按钮要搞成按下信号时自锁启动电机,当热继动作串联在自锁信号中后,这个 I0.1 的信号时断开自锁电机停下,再次有信号因  Q 0.0 的自锁断开而不会再次自己吸合启动线圈工作 !

网友K:
应该可以实现吧,开始没仔细看

网友L:
你会不会玩程序。。。。。。。。。。。。。。。

网友M:
问题简单不简单没关系,只要思考了,经验是积累起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L:
你会不会玩程序。。。。。。。。。。。。。。。

你很会玩吗?你玩过鸡 巴不?我断定你都不知道鸡 巴是什么程序,起什么作用的。若不懂可以问楼主。

不愿帮人可以学老莫鼓励下也行。吹凉风就不好了。。。

网友N:
淡定,淡定

不可以人身攻击

网友C:
引用 网友N:
淡定,淡定    不可以人身攻击

少见多怪!谁攻击谁了?我说的是S7-200一个库文件,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N:淡定,淡定    不可以人身攻击少见多怪!谁攻击谁了?我说的是S7-200一个库文件,叫

你还能再恶心点吗?   你的话 本来就有 攻击他人的意思,初学者遇到这样的问题 很正常 啊.........................

网友C:
TO:miy_gongkong
你搞清楚点哦。别人都是在帮楼主出主意解决问题,就他在这说风凉话。谁是初学者啊?

网友O:
难道这样不能实现??

网友P:
你既然选择热继做电机保护,那热继的动作信号就要串入PLC程序电机启动回路里面。

网友Q:
热继的常闭触点都串连在接触器线圈的控制回路中,热继电器动作,接触器线圈失电,自保持断开,那里会出现热继电器自动复位后自动启动电机的事故?所以我觉得你的控制回路设计就有问题。

网友R:
这个问题确实没什么技术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S:
其实楼主的电机启动按钮要搞成按下信号时自锁启动电机,当热继动作串联在自锁信号中后,这个 I0.1 的信号时断开自锁电机停下,再次有信号因  Q 0.0 的自锁断开而不会再次自己吸合启动线圈工作 !

您好,我这程序里面用的是置位、复位的指令,没有直接用线圈,只有最后用置位后的触点连接的接触器线圈,所以好像不存在自锁电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个是我编的程序。

各位大侠们别争了,我把热继信号加入进去的作用是想在电机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如果热继动作了,让热继的动作信号复位接触器线圈,如果热继动作信号一直有,就没法启动接触器线圈了,只有在热继信号复位的前提下,再次按下启动按钮,才能接通接触器线圈。

楼主:
对:caojie0723----王者之师关于难道这样不能实现??内容的回复:

我用的是一键起停,这样可以节省一个输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U:
网友L 的回复内容:你会不会玩程序。。。。。。。。。。。。。。。 你很会玩吗?你玩过鸡 巴不?我断定你都不知道鸡 巴是什么程序,起什么作用的。若不懂可以问楼主。不愿帮人可以学老莫鼓励下也行。吹凉风就不好了。。。

大家别闹矛盾啊,和谐,和谐!

网友V:
引用 网友P:
你既然选择热继做电机保护,那热继的动作信号就要串入PLC程序电机启动回路里面。

看了这么多回复   觉得这位说得对

你没把热继电器的信号串进来     然后加个上升沿带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