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关于三菱FX2n编程问题

楼主(2012-07-31):
我想实现当K3X0有值不为零时,X20闭合,接着K3X0变为0,程序执行下去K3Y0也能得到与K3X0之前那个不为零的值,如,最初K3X0为7(即X0 X1 X2为1时)程序执行后K3Y0也为7,可是后边的RST M104使K3X0为0了,致使K3Y0也为0了,该怎么改才能实现这个功能呢?求教

网友A: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
当X0~X13有接通者时,则保存K3X0的值、以供之后显示;
在K3X0不为0后,PLC控制设备运行的结果,将有X20接通,并会使K3X0为0。

现在程序的问题是,D200因M104的断开、未能保存之前的值(被重写为0)。

网友B:
先让他显示出来  然后再复位

网友C:
未明白楼主想要什么?k3x0什么时候变化?x20什么时候变化?你希望k3y0怎么变化?

网友D:
1、RST  M104并联到MOV  D200   K3Y000  下面       2、M100用上升沿        这样试试看  可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当X0~X13有接通者时,则保存K3X0的值、以供之后显示;在K3X0不为0后,PLC控制设备运行的结果,将有X20接通,并会使K3X0为0。 现在程序的问题是,D200因M104的断开、未能保存之前的值(被重写为0)。

 对啊!我就是这个意思,该怎么解决呢?还有个问题想请教,FX2n中T246能不能在中断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