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如何与欧姆龙PLC通讯

楼主(2012-07-31):
如题:请教组态王如何与欧姆龙PLC (CPM2A)通信?需要加扩展模块还是加转换头?用什么通讯电缆?谢谢!

打电话咨询了欧姆龙客服,他们说需要购买欧姆龙的OPC。

网友A:
组态王自带了欧姆龙的Hostlink 协议sever  选择这个驱动就行了。可以通讯,不需要OPC。

CPM2AH 自带了一个232的的通讯口,采用串口连接就行了。

网友B:
OMRON也真会忽悠你啊。。。。。。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我忘了说一个条件,那就是距离有近百米。

我是这样考虑的,欧姆龙的编程电缆一头接PLC,另一个头接232转485的转换模块。电脑这头也用一个232转485的转换模块,两个转换模块用屏蔽双绞线相连,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C:
我估计可行的,试试吧,不过232转485要好的,最好用有源器件。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