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

楼主(2012-07-31):
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做项目时设备类型选PC时是不是项目可以在电脑上运行?如何实现呢?

网友A:
应该是不可以的。模拟还是行的。

网友B:
可以在工控电脑PC机上运行,前提是你的PC机要装通讯模块(接口),我目前用的就是wincc flexible 2008 sp2  的RT

走Profibus-dp  一台电脑监控2个313CPU,PC机上装了CP5611通讯卡!

网友C:
还有这功能,早知道把07版升成08了。

网友D:
编译完就可以离线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工控电脑PC机上运行,前提是你的PC机要装通讯模块(接口),我目前用的就是wincc flexible 2008 sp2  的RT走Profibus-dp  一台电脑监控2个313CPU,PC机上装了CP5611通讯卡!

项目编译后如何在工控机上运行呢?能不能说详细点啊。谢谢!

网友E:
  项目编译后如何在工控机上运行呢?

可以的, 只要你的 PG 与 CPU 能正常通讯就行, 用模拟运行,或是仿真边的小电脑图标就行呀 !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网友B 的回复内容:可以在工控电脑PC机上运行,前提是你的PC机要装通讯模块(接口),我目前用的就是wincc flexible 2008 sp2  的RT走Profibus-dp  一台电脑监控2个313CPU,PC机上装了CP5611通讯卡! 项目编译后如何在工控机上运行呢?能不能说详细点啊。谢谢!

1, 直接在软件上单击启动运行系统按钮。

2.在项目编译后,进入项目存储盘,双击运行图标

网友G:
真厉害,长见识了。这样不是免费的组态软件吗?不知道能不能长时间运行

网友H(2012-12-04):
好像英文版的可以用电脑做上位机,中文版的好像不行,

网友I:
又学了点东东  感谢了

网友J(2013-01-09):
中文版的可以的,我都是用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和WIN AC做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