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底座问题

楼主(2012-08-01):
用DC24信号控制380V的强电,使用LY2继电器,底座如下:

多次发生AC380V窜入DC24V回路,造成DC24V部分损坏,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网友A:
见识浅显,还没看过有用380V的中继呢。。。

网友B:
380V用中继通断?小弟才疏学浅,目前没有见过!

网友C:
用接触器吧,继电器没见过

网友D:
不是座的问题,是继电器的问题。目前很少有继电器触点能切380V以上的电源,因为存在绝缘距离及灭弧的问题。因此,很难选这种继电器,我找了很长时间,均无果

楼主:
用单片机控制接触器CJX2-5011/380V,中间用这个过渡。

楼主:
控制信号的传递过程:单片机输出--光耦--三极管--LY2(DC24V)--CJX2-5011/380V--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0V用中继通断?小弟才疏学浅,目前没有见过!

要用单片机控制线圈380的交流接触器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座的问题,是继电器的问题。目前很少有继电器触点能切380V以上的电源,因为存在绝缘距离及灭弧的问题。因此,很难选这种继电器,我找了很长时间,均无果

继电器未见损坏,底座见有打火痕迹,故判断为底座问题。

网友E:
继电器未见损坏,底座见有打火痕迹,

继电器触点损坏情况怎么样?拉弧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未见损坏,底座见有打火痕迹,继电器触点损坏情况怎么样?拉弧严重?

继电器带一接触器线圈,电流小,线圈两端并有灭火器,触点没问题。

网友F:
不会吧,这种继电器的底座应该按1000V电压设计,你的这样使用也没问题。环境是否恶劣?潮湿或导电粉尘?换新的吧。

网友G:
应该是拉弧的问题吧,建议换接触器

网友H:
型号:PTF-08A,产品系列:PTF,触点形式:转换型,额定电压:AC/DC24-240(V),电流性质:直流,外形:小型,功率负载:

使用电压不合适,可加个中继放大一下!

网友I:
多加过渡,不行使用大型的继电器吧

网友J:
用固态继电器不就行了吗?

网友K:
用CJX2-5011/220V,解决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不是座的问题,是继电器的问题。目前很少有继电器触点能切380V以上的电源,因为存在绝缘距离及灭弧的问题。因此,很难选这种继电器,我找了很长时间,均无果

我用继电器触点控制接触器线圈,线圈是380的,通断其中一根线,目前没出问题,有隐患吗?

网友M:
选型不对,控制380V电压的继电器,不就选用小型号继电器,应选JZC3之类的接触器式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固态继电器不就行了吗?

回:耐压380VSSR不多见呀!

引用 网友K:
用CJX2-5011/220V,解决问题

回:220V可以的,但没有220V电源,用户不愿意拉零线,加变压器的话不经济。

楼主:
今天买了几种继电器座,拆开比较了一下,有所发现。

上图的PTF08A底座,线圈的端子与触点的端子在内部上下布置,距离大约只有2mm,可能是这个距离有点小导致AC380V窜入DC24V回路。

回想起原来使用PTF08A2底座时没有出现这种问题,初步判断主要还是继电器底座问题

楼主:
为了可靠解决从弱电到380V强电的转换,拟采用上面的PTF11A底座,配用LY3或JQX13F等型号继电器,只用中间一组触点。上图的底座内部纵向分割成封闭的三个腔,线圈与触点不在同一个腔内。

网友N:
应该是继电器的触点之间有电弧引起的;就是继电器坐中间插继电器部分;我以前遇见过,那时候设备湿度大,触点之间有火花;

网友O:
这么大的电也能用继电器控制?

网友P:
先检查一次继电器,继电器座和所接的电缆的绝缘是否太低了,如果有某一个绝缘低的话就要及时更换。

网友Q:
用 DC24V直流接助器,可以解决

网友R:
不应该,我也是这样用的,已好多年了,还没出现一次,接触器线圈电流不应该有那么大

网友S:
中继不行换个接触器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D:不是座的问题,是继电器的问题。目前很少有继电器触点能切380V以上的电源,因为存在绝缘距离及灭弧的问题。因此,很难选这种继电器,我找了很长时间,均无果我用继电器触点控制接触器线圈,线圈是380的,通断其中一根线,目前没出问题,有隐患吗?

您好!您这样使用我不能确定是否有隐患。但对于普通继电器而言,其触点的断开电压一般为AC250V,而且所断开的回路功率因数不能太低(也就是说,电感不能太大),如果想长期可靠使用在AC380V回路,我跟很多继电器厂家的技术人员讨论过,他们都说不能保证。所以,你想长期使用的话,最好找那种厂家标注额定断开电压AC400V的,这个值是厂家保证值,都是厂家做过实验的。如果用AC250v的代替,超出了厂家的实际值,也许能用,也许不能用,就要看造化了。如果你一定要这样用,建议你在接触器两端并联压敏电阻或RC电路,会好一些。

网友T:
在同一设备上,交流回路与直流回路应做有效隔离,与之相连的接线端子不能挨得太近,要采取防止端子氧化、潮湿的措施,设备的另一端接线最好在端子排左、右两排布置。

楼主:
这个问题今年遇见6次,原来用的底座没出过这种问题。原来的底座接线端子禁不住电动螺丝刀拧,销售商给推荐了这款底座,端子螺丝确实受拧,塑料强度也高,但却出现了上面的问题。虽然我知道市面上的塑壳中间继电器标称电压都为250V(上面朋友说有标称电压400V的,麻烦能提供个厂家),但不用它又用什么?用直流接触器型中间继电器(如JZC3),线圈功率太大,线路板受不了;用220V的接触器,用户不愿拉零线,加变压器成本高。继电器厂家为什么不做电压400V的小型继电器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今年遇见6次,原来用的底座没出过这种问题。原来的底座接线端子禁不住电动螺丝刀拧,销售商给推荐了这款底座,端子螺丝确实受拧,塑料强度也高,但却出现了上面的问题。虽然我知道市面上的塑壳中间继电器标称电压都为250V(上面朋友说有标称电压400V的,麻烦能提供个厂家),但不用它又用什么?用直流接触器型中间继电器(如JZC3),线圈功率太大,线路板受不了;用220V的接触器,用户不愿拉零线,加变压器成本高。继电器厂家为什么不做电压400V的小型继电器呢?

原来你是做定型产品啊!要是维修性质的,像你上面的用法,勉强用一下,不出事就OK!要是做定型产品,建议你还是改方案吧,作为定型产品,设计应该按厂家参数严格设计,不能拼概率。满足400V电压的继电器少之又少,厦门宏声大概有2款,是用在电力系统上的,但体积比较大;国外TYKO的有标称电压400V的,但价格高,尤其不能满足的是供货周期,没谱。曾经跟国内的继电器厂家工程师联系过,主要是高电压要存在灭弧问题。不是不能做,关键是要有量,而且对价格不能太敏感。所以,最后也不敢选了。如果你有量的话,可以和他们谈谈,但我建议你做成单触点的,比较好一点。做成的话,我们也跟你共享一下成果。

网友U(2012-10-17):
我同意发上上上上面绿字的看点

网友V(2014-01-14):
380的我们都是用接触器转下的

网友W:
来看看,讨论蛮热烈的。

网友X:
一般都是用220的通断吧,很少用380,要么就用接触器来处理

网友Y:
如果控制电源是DC24V,建议更换固态继电器或者固态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