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柜 型式试验

楼主(2012-08-01):
PLC控制柜在进行检验时,要进行耐压试验和绝缘试验吗?PLC控制柜的型式试验指的是什么?

网友A:
    这个倒还真没有注意呢 ?  小工厂生产电柜时是不会做这些实验的说 !

网友B:
PLC柜也需要形式认证吗?我记得这种柜子都是定制性产品,很少有批量生产的

而配电柜的形式认证是市场的准入证,必须进行试验

网友C:
PLC控制柜在进行检验时,要进行耐压试验和绝缘试验吗?PLC控制柜的型式试验指的是什么?

不需要耐压试验和绝缘试验。

耐压和绝缘试验,一般是电器柜,变压器,高压电缆等电气设备必须的试验,属于破坏性试验。一般配电室设备必须定期做的。

楼主:
对:HOTEAM关于PLC柜也需要形式认证吗?我记得这种柜子都是定制性产品,很少有批量生产的而配电柜的形式认证是市场的准入证,必须进行试验内容的回复:

PLC柜在配线完成后,总得进行检验吧?那么怎么检验?

配电柜的认证型式即便是准入证,那装配完成后,也得检验,那么怎么检验?

楼主:
对:门徒关于PLC控制柜在进行检验时,要进行耐压试验和绝缘试验吗?PLC控制柜的型式试验指的是什么?  不需要耐压试验和绝缘试验。耐压和绝缘试验,一般是电器柜,变压器,高压电缆等电气设备必须的试验,属于破坏性试验。一般配电室设备必须定期做的。 内容的回复:

比如对低压配电柜进行耐压试验:

比如从A断路器进线,分出B, C和D三个断路器,这三个断路器的出线接到端子排上给现场设备配电。那么耐压试验时,是分别施压给B, C和D断路器出线的每一相和地(外壳)?断路器要不要处于合位呢?

楼主:
没人理我了...

网友D:
PLC不做耐压和绝缘测试,只做控制功能测试用来作为出厂报告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