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火一零220V与两火通过隔离变压器得到的220V区别

楼主(2012-08-01):
一根火线,与一根零线可以得到AC220V电压,两根火线通过隔离变压器也可以得到AC220V电压,

请师傅说说这两种电压的区别,安全方便就不用说了。我想通过下面的事例阐述一下:

前两天,公司安装两台利雅路燃烧器(意大利产),按照图纸上标法:电源是接一火与一零!但是为了方便接线是通过变压器变过来的AC220V电源,应该是两根线全是127V。结果运行5、6小时也正常,后来停12H,又使用5个小时也正常,到了下午就开始不正常了,两台不能同时使用(天然气正常),两台同时使用必有一台报警,熄灭!根据报警信号,在说明书上无法找到原因。也出现控制器上指示灯闪烁,此闪烁颜色与频次在说明书上无法找到!后无法找到其它原因,就自己按照图纸上接法,改用为一火一零电源,即刻正常!请问:

1、是不是一火一零220V电压与两根或线通过变压器得到的220V电压造成的原因?两者的区别?

2、隔离变压器的容量用的也不大,是否也会造成上述原因?

网友A:
1、是不是一火一零220V电压与两根或线通过变压器得到的220V电压造成的原因?两者的区别?

   两根火线通过变压器得到的220V电压,如将其一端接地或接变压器原边的零线,其输出也将变为一火一零的220V电压,但不同的是其相位与原边的3相火线的相位不同,见下图:

      如变压器初级接Ua与Ub二相火线,次级将一端接零线,另一端对地(零线)电压=220V,但相位与原线电压Uab或Uba相同,而与原相电压Ua或Ub有30度相位差。但对单相电用电设备来说,对电源的相位是无要求的。

     如设备要求电源进线为一火一零,可按上面方法将变压器次级输出线一端接(零)地,再实验一次,如仍不好用,应该考虑隔离变压器的容量是否不够等问题了。

网友B:
变压器变过来的AC220V电源,应该是两根线全是127V。?什么意思?

网友C:
可以这么理解:

变压器二次侧两根线之间电压是220v,但是也有可能其中一根是300V,另一根是80V,两者还是220V,也就是说两根线分别对地都有电压。解决方法楼上已说,二次侧其中一根接地试试看。

楼主:
回2楼,用隔离变压器变380V为220V,不是得到127V相位差120度电源吗?

网友A:
回4楼:你的隔离变压器是3相还是单相变压器?如是3相Y/Y型变压器,变380V为220V,其次级线电压为220V,相电压对次级的零线的电压=127V。如是单相隔离变压器,变380V为220V,其次级电压就=220V,没有127V相位差120度电源之说。

网友D:
楼主说,变压器变过来的AC220V电源,应该是两根线全是127V。电器接入两根线电位差为零,哪来的220V电压。

网友E:
按照127V的电压,应该是三相隔离变压器,每根线对变压器次级中性线的电压.单相设备对相位没要求,只要有效电压值与频率满足即可运行.当一台设备报警时,有没有量一下电压.变压器容量不够的可能性居大.

楼主:
回5楼WYB2866255---王者之师,两根火线接入单相隔离变压器(380V变220V),其次级电压测得220V,你用电笔测量次级两端都有电。

已知:1、两根火线电压为:380V,相位差120度;2、次级电压220V,相位差120度;

则:通过计算为:220V/1.732=127V;

还请各位拍砖!

网友F:
   380V/1.732=220V

网友G:
应该是点火变压器和点火器的N线和地线问题

楼主:
11楼的发言,可以看出你是用过或者很了解燃烧器的。

燃烧器的说明书也是这样说的,但是我们公司燃烧器所出现的问题不是点火变压器和点火器的N线和地线问题。

网友H:
 这个问题有难度 不知道

楼主:
我只喜欢把日常生活或工作中遇到的,看似简单的现象举出来,给论坛里的各路行家分析阐述。

网友I:
我看好像是变压器容量小了点吧,没有那么复杂吧

网友J:
这个我们以前也这样用过,就是现场没有零线的时候,就用变压器变出220;但是原理不清楚;

网友K:
 这个问题有难度

网友L:
这个还真不会呢,

网友M:
楼主你好!不知你用的利雅路的哪一个型号?我们也刚上了两台,RS70的,供电应该是一个380V的,一个220两路吧,你用的不是吗?还是只接入380V的,控制电源另外转换的?

楼主:
回19楼,我这用的小,是RS34/M MZ的,以前是烧柴油的不经济,后来就重买这种燃烧器;

以前在总公司,我用过的是威索G7的,约100万卡路里。还有其它小的燃烧器;

你们现在的燃烧器控制方式是什么?1、大小两段火、2机械比例调节、3、PID调节。

网友N:
对:电气改变生活关于回2楼,用隔离变压器变380V为220V,不是得到127V相位差120度电源吗? 内容的回复:

你在瞎说,什么跟什么吖?你这个是控制变压器,380/220,怎么会是127V呢,除非你把380的接线端子接上220V的电压,那么,输出电压为220/√3≈127V,因为,380/√3≈220V ,请你把概愿搞清楚。

楼主:
回21楼,你就水吧!你告诉我,相位差120度的两根127V的交流线电压是多少V?

网友O:

回答:隔离变压器的主要作用是,使一次侧与二次侧的电气完全绝缘,也使该回路隔离。 另外, 利用其铁芯的高频损耗大的特点, 从而抑制高频杂波传入控制回路。 用隔离变压器使二次对地悬浮,只能用在供电范围较小、线路较短的场合。此时,系统的对地电容电流小得不足以对人身造成伤害。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护人身安全!隔离危险电压。

网友P:
驰创电子科技是一家专业做变频器维修为主的电子一体化公司  主要有变频器维修,触摸屏维修,PLC维修,软启动器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各种工控电路板维修等        详细请登录网站:www.sxcc123.com

网友N:
引用 楼主:
回21楼,你就水吧!你告诉我,相位差120度的两根127V的交流线电压是多少V?

你这个127V的三相电,哪里来的?相位差120度是否就是三根相位不同的电源线,你上面发帖时说;一根火线,与一根零线可以得到AC220V电压,两根火线通过隔离变压器也可以得到AC220V电压,这里说的二根火线是127V呢?还是380V?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多让你搞晕了。能不能说话不要急,慢慢描述,至少让人们明白你在说什么?年纪虽然大了点,反应确实差了点,但是,一般还是能够明白或者理解别人在说什么,对方在表达什么意思,你说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