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rotocol下载协议宏时,提示PMSU未选择,如何处理

楼主(2012-08-01):
 需要在New Protocol List里设定下载的Protocol对应的SCU单元target

网友A(2013-03-14):
谢谢提醒!!!!!!!!!!!能联系一下你吗?有协议宏问题请教。

网友B:
其实打热线,他们服务还挺不错的,我就是靠热线,做了个C200HG和安川变频器通过协议宏方式进行MODBUS通讯的

网友C(2014-10-11):
我刚学,不懂就打客服热线。。。

网友D(2014-11-10):
引用 网友A:
谢谢提醒!!!!!!!!!!!能联系一下你吗?有协议宏...

玩欧姆龙的嘛?一起交流哈790508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