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中是否有角度数据与弧度数据相互转换块?

楼主(2012-08-01):
如题,300中是否有角度数据与弧度数据相互转换块?我想,既然连三角函数和反三角函数都有了,应该有角度和弧度相互转化的块吧?

网友A:
这个转化的过程仅仅是一个浮点乘的过程。π弧度=180角度。那么1弧度等于多少角度呢,下面自己修行了。

网友B:
还真没用到。

没有的话,自己编一个了。

网友C:
自己编一个吧,这样以后大家可以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转化的过程仅仅是一个浮点乘的过程。π弧度=180角度。那么1弧度等于多少角度呢,下面自己修行了。

查一下相关公式吧, 楼主,更具公式 写一个功能块 即可。

网友A:
这事情就相当于400分钟等于多少小时的意思。

400÷60=6.666666小时

网友E:
1弧度=180°/π
用这个可以自己做个功能块。。以后调用它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