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1W/CS1W-CLK21模块为什么无法交换数据,如何处理?

楼主(2012-08-01):
1)检查模块上面的指示灯,ERH/ERC是否有亮

ERH常亮表明模块设置错误,检查CPU是否有错误日志,重新创建I/O表。

◆机架上面安装了超过一块以上的网络模块,不进行路由表的配置,ERH指示灯会常亮,需要使用网络配置软件来配置路由表。

ERC常亮表明模块通信错误,检查模块的节点号设置是否有冲突。

2)ERH/ERC不亮,INS指示灯是否常亮

INS不亮,核对模块节点的波特率设置是否相同,网络连接电缆接线是否有松动,在网络两端的模块上需要设置TER开关为On

◆网络的通信距离过长,通信信号会有衰减,考虑使用通信波特率为500Kbps,并使用推荐通信电缆。

3)INS指示灯常亮以后,检查LNK指示灯

LNK闪烁,CLK模块中DATA LINK有错误,使用网络配置软件把DATA LINK上载到电脑,改正错误内容,重新下载到PLC,重新启动DATA LINK

LNK不亮,使用网络配置软件,检查模块是否存在DATA LINK表,没有DATA LINK制作后下载到PLC,并启动DATA 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