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经机故障

楼主(2012-08-01):
整经机启动后速度会自动慢下来,还会快快起来,速度不稳定,是什么原因。请求那位大侠指点。变频器上的频率显示正常时是50,从10几到50之间在跳动。

网友A:
变频器有问题吧,空载试试

网友B:
1, 檢查變頻器有無故障

2,检查负载是不有有偶发性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