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使用

楼主(2012-08-01):
请问一下,我笔记本windows 7旗舰版的,可是装了intouch 10后系统变得反应很慢,不知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为什么会这样?系统反应很慢而且软件也运行不顺畅,

网友A:
不会是中毒了吧,我的怎么没问题!不过Thinkpad型号的笔记本装上intouch 后,第一次运行intouch估计的2小时才能打开!这个我再好几台同型号的机子上试过,这个不小的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