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台达PLC间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2-08-01):
本人用三台台达PLC(三台dvp-40eh00t2)组建485通讯网络,一台为主站,两台为从站1、从站2,现在按照《台达PLC101列》应用指令通讯设计范例的PLC LINK32台从站及数据读写100笔模式编程,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主站与从站间通讯不上,置位M1350、M1351后,将自动复位,并监控M1360与M1361为无从站PLC状态,也就是说主站侦测从站ID时侦测不到从站,从而复位M1350与M1351,同时停止LINK。

1、请问为什么会这样?

2、我该怎么做?

3、从站PLC里面的通讯设置及程序要如何写?

网友A:
主站的通讯怎么设置,从站就怎么设置。

网友B:
通讯距离和连接方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台PLC间用屏蔽线连接,长度20CM,用DVP-F485S功能扩展卡组建485通讯。

好像DVP-F485S功能扩展卡是COM3口,可是台达PLC实例讲的好像是通过COM2来通讯,不知道是不是问题出在这里?

楼主:
对:wenwan90关于主站的通讯怎么设置,从站就怎么设置。内容的回复:

试过了,就是通讯不上,连DVP-F485S功能扩展卡上的TX/DXz指示灯闪都不闪一下。

好像DVP-F485S功能扩展卡是COM3口,可是台达PLC实例讲的好像是通过COM2来通讯,不知道是不是问题出在这里?

网友D(2012-09-03):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COM3做主站和从站都不行,COM2做从站正常,做主站有问题 ,本来是分别读取两个从站30个字,写入20个字,但是主站发出的报文却是依次读取32个从站1个字的内容

详见链接的图片,还请高手帮助

网友D:
明白的大师帮我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我QQ280222540

网友E(2021-03-18):
正想做这么的工作,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