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注释乱码

楼主(2012-08-01):
大家好,现在三菱PLC的注释都是日文乱码,有什么办法吗?试过APPLOC没用。

网友A:
到底是日文还是乱码呢?

是楼主电脑字体不全吗?font文件吗?期待高手。

网友B:
FXGP_WIN-C版本会发生该问题,GX Developer版本未听说发生过。

网友C:
FXGP_WIN-C要删除日文字体才能标注中文,但WIN7的不懂怎么删了。GX Developer就不用。FX也可以有GX Developer的,用这个就行了。

网友D:
建议使用GX Developer编程就不会出现此类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FXGP_WIN-C要删除日文字体才能标注中文,但WIN7的不懂怎么删了。GX Developer就不用。FX也可以有GX Developer的,用这个就行了。

网友E:
看来系统和软件的兼容性有些问题 字库没有被识别

楼主:
程序为日本的,现在在中国打开就会显示乱码。是字库不全?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F:
找个软件自己重新翻译重新标注

网友G:
SSX同学,  装双系统吧.....另外个系统 日文版

这个是这么回事........

网友B:
楼主让各位猜,猜中有赏!

1、用的什么软件,是FXGP_WIN-C,还是GX Developer?

2、输入的是什么文字,是输入中文、显示日文,还是输入日文、显示日文?

网友H:
用金山快译2005免安装版

楼主:
引用 网友G:
SSX同学,  装双系统吧.....另外个系统 日文版这个是这么回事........

看来只有重装系统吧,其他方法试过没有什么用……

楼主(2013-07-23):
applocale完美解决……

网友I:
引用 楼主:
applocale完美解决……

看来有同样困惑的人不少啊,楼主把经验介绍介绍

网友I:
引用 网友G:
SSX同学,  装双系统吧.....另外个系统 日文版...

日文版的操作系统不好找,双系统使用太麻烦

楼主:
下载一个APPLOCALE,然后添加三菱软件,再从软件打开程序,最好放在根目录下。

网友J(2020-06-22):
但是win10用不了applocale,用了还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