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DVPES2系列的COM3端口支不支持PLC LINK通讯呢

楼主(2012-08-01):
RT,请问下DVPES2系列的COM3端口支不支持PLC LINK通讯呢,因为我有块仪表(用RS指令通讯)不知道为什么只能在COM2通讯上,那我只能用COM3来做LINK通讯了,目前还没试过,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知道这一块的呢?

网友A:
这个要改COM口吧,估计改完之后也要也要设置参数

网友B:
COM3不支持。同样问题我咨询过。但是我也一直没有实际用过,验证过。

网友C:
ES2的COM2可以做PLC LINK ,COM3就不能了,但COM3可以做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