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类型小结-----遇到点问题(旋转变压器与正余弦编码器)

楼主(2012-08-01):
根据网上的信息总结编码器的类型,但是在总结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对于不确定或者自认为不妥的我会注明,希望大家指正。

1、按检原理分:光电式编码器

                       磁编码器

                       感应式编码器---旋转变压器不知对否

                       电容式-------------(没听说过,但网上有这么写的)

2、按刻度的方法:增量式

                          绝对式

                         混合式-----(含磁极位置检测信号UVW)

3、按信号输出形式:a、方波输出                   TTL 、HTL

                             b、串行信号输出            BISS、EnDat 、CAN 、PROFIBUS

                             c、模拟信号输出              SIN/COS、电压输出

                              d、格雷码、二进制码输出

4、按信号输出接口分: a、集电极开路输出

                                 b、电压输出

                                 c、推挽输出(totem pole)---(与互补输出有啥区别complemental out

                                 d、长线驱动输出

                                e、差动输出

                                 f、串行通信输出

不知这么么是否正确。

补充几个我还不懂的问题:1、那些信号输出接口可以输出方波信号,那些信号输出接口可以输出正余弦信号。主要是长线驱动和差动输

                                          出我没搞清楚,他们有啥区别,输出信号时什么形式的?

                                    2、推挽输出与互补输出有啥区别?

                                    3、正余弦编码器与旋转变压器有啥区别?那些输出接口可输出正余弦信号?

网友A:
学习了,以前真不知道这个分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合网上的信息,自己做的总结,不知是否正确,不可尽信,只做参考。还有许多我也没搞清楚。

网友C:
按检原理分:

光电式编码器---- 碼盤 光柵

磁编码器---霍爾元件 磁力線分割

感应式编码器--- 磁感應 A 齒輪(被磁式) B 磁環(主磁式) 此磁感應式編碼器其特點就是高速高頻

旋转变压器 ----線圈

旋變與正余弦編碼器 完全兩碼事 跟感應式又決然不同 前者>3Vpp 後者1Vpp

3與4 是相同的含意 相同接口才能彼此溝通 這是電器規格的選用 而會有多的編碼器的種類 許多是針對環境的規格開發出來 如耐震 哪只有磁感應 或旋變 若只要求高速 那就磁編 若要求高解析度 那只有光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碼盤 光柵磁编码器---霍爾元件 磁力線分割感应式编码器--- 磁感應 A 齒輪(被磁式) B 磁環(主磁式) 此磁感應式編碼器其特點就是高速高頻旋转变压器 ----線圈旋變與正余弦編碼器 完全兩碼事 跟感應式又決然不同 前者>3Vpp 後者1Vpp3與4 是相同的含意 相同接口才能彼此溝通 這是電器規格的選用 而會有多的編碼器的種類 許多是針對環境的規格開發出來 如耐震 哪只有磁感應 或旋變 若只要求高速 那就磁編 若要求高解析度 那只有光電

谢谢“笨鸟先飞”的指正。但还有些问题不解,望赐教。
1、磁编码器与感应式编码器检测原理是否相同?是否都是有霍尔检测元件做检测输出?一直以为磁编码器是感应式编码器的一种。

2、“3与4的分类含义相同”,标示认同。是否也可以理解为相同的检测原理,可按照不同的输出接口输出不同的信号形式?即光电式的检测原理可输出为正余弦的信号?

3、长线驱动输出与差动输出接口,输出的并不是方波信号,而是正余弦信号,而且要通过专用的接收芯片处理。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4、推挽输出(totem pole)与互补输出有啥区别(complemental out)?我一直认为是一样的。

5、正余弦编码器的接口电路结构是啥样子的?再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按检原理分:光电式编码器---- 碼盤 光柵磁编码器---霍爾元件 磁力線分割感应式编码器--- 磁感應 A 齒輪(被磁式) B 磁環(主磁式) 此磁感應式編碼器其特點就是高速高頻旋转变压器 ----線圈旋變與正余弦編碼器 完全兩碼事 跟感應式又決然不同 前者>3Vpp 後者1Vpp3與4 是相同的含意 相同接口才能彼此溝通 這是電器規格的選用 而會有多的編碼器的種類 許多是針對環境的規格開發出來 如耐震 哪只有磁感應 或旋變 若只要求高速 那就磁編 若要求高解析度 那只有光電

同意楼上观点 设备不同选择不同

网友F:
分类:分的定义要清晰不要搞混了,不要一种内容的两个名称成了2个内容了。拿输出信号来说,先有增量与绝对之分,再有物理格式之分(增量的集电极开路到绝对的Profibus-DP),再有绝对值的信号的数学格式之分(格雷码、格雷余码与二进制码)。

具体的请看我的博客:blog.g———kong.com/blog.asp?name=gemple(上网时删掉中间横线)

网友F:
旋转变压器、磁电编码器是物理原理形式,模拟量的正余弦输出还是数字信号或方波脉冲是数学原理,两个摆一起打架,关公战秦琼

网友F:
长线驱动是指一些标准的芯片,5V的电平两端输出,A+对A-的逻辑正,与A-对A+的逻辑负的输出,当然也就是差分的(“差”就是减法的意思)。

差分的就不一定是5V,只要符合含逻辑反相信号的,采样时也是两端输出,A+对A-的逻辑正,与A-对A+的逻辑负的采集信号的,就是差分了。

网友F:
所以,我们GEMPLE的增量编码器就有24V推挽含反相信号差分的输出形式了,这种信号用于变频电机抗干扰的优点比较突出。

网友C:
1.都是近霍爾元件 但原理及方法不同 磁編較接近光電的用法 他分割的磁力線就像光電的碼盤

2. 只要標編碼器 不管其工作原理為何 做法不同 在相同規格其接口都需相容(相同) 所以在光電 磁編 磁感 弦波的接口都一樣

3. 長線驅動 是指有1對訊號 同時一去 一回 就如 A , /A 不管弦波 或方波

4. PLC的用法 不是很清楚

5. 查網路那肯定查不到 其實海德漢的彩頁都有介紹

雜訊也是一種能量 也是一種訊號 他所呈現出來也是個電壓(電流) 只不過是我們不想要的 抗干擾效果較好不在24V 而在差分訊號 /A 其主要功能在檢驗A 這才是抗干擾效果較佳的原因 然而會產生干擾 多數原因 是訊號線的品質太差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