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800变频器报FFF1故障什么意思说明书没有

楼主(2012-08-01):
ABB变频器报SPD MATCH FLT FFF1故障,什么意思啊,说明书上没有找到

网友A:
速度不匹配故障,就是速度跟指定的都不能匹配。

网友B:
你在800说明书上看看,各种状态字,故障字,和极限字这章就有介绍,你可能要换主板了,,你可以从另外一台同型号同功率变频器用电脑把程序倒到这主板,在试试,要是还不行,你就只能买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