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变受变频器干扰如何解决

楼主(2012-08-01):
有一搅拌罐,上有压力变声器一个,每次开变频电机搅拌时,压变值就被干扰,请问大侠们怎么解决,

网友A:
1、接地接好;
2、压力变送器用屏蔽控制电缆;
3、电机线穿镀锌管;
4、压力变送器电缆和电机电缆最好距离隔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