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800维修及故障分析

楼主(2012-08-02):
ABB DCS800也出来了5年左右了,总体来讲还不错,只有两块板,集成度高,参数应用比DCS500方便,早期机器的明显设计缺陷就是报主电源欠压、电枢过压、电源没显示等故障等,后来ABB做了改进就好多了;现在遇到的随机故障就主要有电源不同步、辅助电源欠压、脉冲丢失,参数不能拷贝,可控硅炸毁,电枢过流,测速等故障。接下来我就逐个故障来介绍说明及技术探讨。

网友A:
辅助电源欠压  请指点下DCS800电源板的报警欠压的电路,一般都是哪里问题引起的 谢谢

网友B:
详听董工一一道来,小陈洗耳恭听···

网友C:
帮楼主顶一顶。。。。。。站沙发学习啦。。。。。。。

网友D:
顶下,我刚修了一台ACS800电源吧,就是欠压,但是还没报错,电压在400-550V之间来回跑,不稳定,结果在直流母线检测电路出的问题,现在修好了,分享下,互相学习下

楼主:
这几天有点忙,还没写,辅助电源欠压  DCS800电源板的报警欠压的电路,通过电阻采样然后通过运放比较实现。

网友E(2012-12-01):
正在搞DCS500,报辅助电源欠压,还没高清检测电路,董工如果看到给点指点啊~

网友F(2013-10-16):
dcs400报F19电机堵转是怎么回事,请教下董工

网友G:
可能是负载大了,转不动,它意思是电流达到额定值,转速没起来就报堵转。DCS500辅助电源欠压,很多是后都是运费旁边的比较电源出了问题

网友H(2013-11-26):
董总,你QQ发给我下,我们的直流在你那里维修

网友G:
我的QQ 478459781  电话  董工  13902272318   有需要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I(2015-11-04):
DCS800有电源缺相保护参数设置吗?

网友I:
请教一下,DCS800支路保险烧了,但还能启动,好像没有缺相保护?如何设置?

网友G:
DCS800主电源缺相的话,应该报主电源欠压故障,DCS800没有缺相设置

网友J(2016-04-16):
董工:你好,我厂一台DCS800的最近老是报501辅助电压欠压,请教怎么处理呀!

网友G:
量一下  48V 24V +-15V 5V电压是否够,如果正常那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K(2016-12-11):
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

网友L(2017-09-30):
及环境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