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2-08-02):
刚测试了一台台达的VFD—M系列的变频器。。。我上电运行的时候,是正常的,在停止的时候,变频器就开始减速运行,可问题是,变频器减速运行的很慢,我观察变频器在减速的频率,降的很慢很慢。可是我的加速时间已近调到最低了(0.1s)。参数我已近回复出厂值了。还是这样,想问大家,这变频器是不是坏啦、。。。

网友A:
变频器频率减速当量可能设置太小。

网友B:
请确认变频器的停车方式是否是减速方式,你描述的状态可能是自由停车状态

网友C:
这应该是过压失速保护的原因,你看看母线电压是不是很高?再看看显示的母压是不是很高?

网友D:
检查参数P02电机停止方式是否设为了自由停止,检查电机电压失速防止功能,可关闭该功能试试(P25=0)

网友E(2012-10-27):
检查是否设置为减速停车方式,检查减速时间的单位为秒还是分,大家都看错了,你把加速时间调到0.1S。你因该调的是减速时间(你的减速时间可能调的很大,

网友F:
变频器应该是没有问题,主要看减速时间的设置,可以加制动功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检查是否设置为减速停车方式,检查减速时间的单位为秒还是分,大家都看错了,你把加速时间调到0.1S。你因该调的是减速时间(你的减速时间可能调的很大,

减速时间是出厂值P11 10改为0.1S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请确认变频器的停车方式是否是减速方式,你描述的状态可能是自由停车状态

网友I:
恩,减速调成加速怎么会有用呢。

网友J(2012-12-10):
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是不一样的,要分开调,还有你的停车方式是减速停车还是自由停车啊这个也要确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