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的PLC问题,高手进

楼主(2012-08-02):
各位大师,小弟有台master-K120S的PLC有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请求大师们知道解答

我是做染色行业的,这PLC经常出现一种毛病就是,接通电源后,RUN的指示灯亮一会就灭掉了,然后设备其他按钮就无法操作,然后重启一遍还是如此,请问这是什么导致的,是PLC本身有问题还是别的地方有问题,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大师帮忙解答下,谢谢!!1

网友A:
PLC自动打到编程状态了吗?有没有拨码开关?碰到过这个坏掉了。。。。。。。。。

楼主:
怎么打到变成状态?我拿去维修,维修人员都说换个主板,我觉得不会吧,这么个问题就要换主板

网友B:
这种情况有可能硬件坏了。

网友C:
换主板还不如换新的了

备份好程序

www.ytleader.cn

网友D:
 是啊 换主板还不如换 新的了,  再说可能是你的供应商产品质量和服务好不好,有没有考虑换家供货商试试http://www.maiztech.com

网友E:
据我用过的LS PLC每次下载程序之后都要手动打开PLC运行状态的,而且要在软件上才能打开。不如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