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Soft软件编程问题

楼主(2012-08-02):
本人是台达PLC新手,问一下,一个浮点数变量往另一个浮点数变量赋值用什么指令?

网友A:
似乎是DMOVR。。。。。。

网友B:
就用DMOV,32位传送指令。

网友C:
查了一下,DMOVR可以将浮点数直接传送到数据寄存器;

数据寄存器间数值的传送,2楼介绍的方法,应当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我这两个浮点数变量的数据形态是建real型还是Dword型?

网友E:
浮点数 就是相邻的两个D嘛 ,用两个mov都可以搞定,管他什么数据格式

网友F:
对:莫其麟关于查了一下,DMOVR可以将浮点数直接传送到数据寄存器;数据寄存器间数值的传送,2楼介绍的方法,应当可以。内容的回复:

谢谢,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