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S7200定时器

楼主(2012-08-02):
本人为S7-200新手,在编程序时遇到部分控制要求如下:排泥池有1#、2#及底部排泥阀,每间隔A小时排泥一次,顺序为:先开1#阀,排泥B分钟后关闭,关闭的同时打开2#阀,排泥C分钟后关闭,关闭2#阀时启动刮泥机,使其运行30分钟后再打开底部排泥阀,排泥D分钟后关闭刮泥机和底部排泥阀,结束一个排泥周期。开始A计时,等待下一排泥周期到来。(排泥周期A单位为小时,其他排泥时间BCD单位为分钟,均可由用户在HMI界面设定)因本人对S7-200的定时器很生,特请各位大侠相助指点,最好能用梯形图。在此先谢谢各位!

网友A:
      编程前先定义几个定时器,均采用通电延时型(即T0N型),T101为A小时延时定时器,T102为B分钟延时定时器,T103为C分钟延时定时器,T104为D分钟延时定时器。其T101~T104的定时时间用4个字存储器代替,如VW100、VW102、VW104、VW106、这4个数据由触摸屏设定,注意:设置数的最小单位为0.1秒,字存储器最大存数为16#FFFF,

故定时器最大定时时间为1.8小时,故对A的设定值<1.8小时时,可以直接用VW100。应记住设置值为0.1秒的时间值,即化为秒后还应×10。以下为梯形图: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中文版编程软件吧? 找到时间功能块,按F1,全面的帮助出来了。。

网友A:
云峰版主:从哪、怎样找到时间功能块,请详细讲讲,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C:
西门子定时器最大的只有100ms级,如果在触摸屏输入分钟,要乘以600才能用,但是超过32767就会有问题,也就是最多54分钟,如果超过这个值,建议做一分钟的脉冲,然后用计数器来记录分钟数.

网友B: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云峰版主:从哪、怎样找到时间功能块,请详细讲讲,这里先谢谢了! 内容的回复:

我的描述不规范,是在软件窗口左侧的“指令”——“定时器”里面,相应指令再按F1。 所以,应该叫指令,而非功能块。sorry。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云峰版主:从哪、怎样找到时间功能块,请详细讲讲,这里先谢谢了!

来张图就找到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导,这几天出差在外,没来得及回复,望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