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西门子的直流调速器,求接线方式

楼主(2012-08-02):
75KW直流电机的调速器,因搁置不用一年,接线线路被破坏,电抗器失踪,本人对直流调速是菜鸟,求详细接线方式,图纸最好了,线路板上有以下标识:

CHUMS

SIMOREG

DC CONVERTER

2-TZS5D1205-042

谢谢大家!

楼主:
前面说的的直流调速器,经反复试验主控制线路已经接好,但是转速反馈的接线前期拆掉,不知应该接在那个端子上,开机即全速运转,求助!

网友A:
调速器是6RA70吗?其测速反馈线接26-33号端子,26是内部15V直流电源,27是M地,你如果只是一台电机不需要太高精度就用电压反馈也可啊。

楼主(2012-09-09):
谢谢!联系到了厂家已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