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AB手册看不懂,怎么办

楼主(2012-08-02):
请问一下 ,台达伺服ASDA-AB的手册(页11-1)里“编码器分辨率/反馈分辨率=2500ppr/1000ppr”是什么意思?计算电子齿轮比用到的电子编码器反馈脉冲数是哪一个?

网友A:
选型和使用手册应该有一定的说明,如果计算等方式不太清楚,先建议问题汇总一下,一起来讨论学习,或者就近找中达办事处技术咨询,如果是北区的找我,我给你伺服技术电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是北京做艾默生机房空调和ups电源的,我们是艾默生的金牌代理商,请加一下我的QQ1670952504,方便需要时联系,给自己多一个选择,谢谢!

我给你发小窗了,这样的去做软文。这样容易罚你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