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关于三菱FX2n中定时器t246的用法

楼主(2012-08-02):
t246能不能用于中断程序中?用法是什么?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希望具体些,谢谢!

网友A:
在中断程序中最好不要用定时器。在中断中实现定时功能最简单可靠的办法就是用一个D存储器做加计数或者减计数。

网友B:
上面说的不错,其时还是用计数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中断程序中最好不要用定时器。在中断中实现定时功能最简单可靠的办法就是用一个D存储器做加计数或者减计数。

那是怎样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