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十九

楼主(2012-08-02):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十九

       查看后台的论坛,才发现回帖展示之十九没有发表,现贴出与大家共享。

一、求助:用简单继电器能实现矩形波吗?  矩形波就是延时启动再延时停止。。。,我找了两个延时继电器,和一个继电器,可是做的电路有抖动,有谁能帮下忙说个电路拜

回复:给你出一个最简单又最省钱的电路,只用一只18V小型继电器(13F)和一只电解电容二个电阻即可实现方波振荡输出:

     动作原理:合上开关K,由于电容仍保持断电前的电压(0V),将继电器短路,使继电器不能吸合,其常闭触点接通R2,使输出电压=24V。延时一段时间,C1的充电电压>继电器的吸合电压时,继电器J0吸合,其常闭触点断开,使输出电压=0,而此时J0的另一常闭触点断开切断电源,由于C1的电压不能突变,仍保持断电前的电压开始对J0放电,使J0不能马上断开,延时一段时间,其C1的电压<J0的释放电压时J0才断开。其常闭触点闭合,使输出=24V,同时又使电源接入,将重复上述动作,使输出端产生24V幅度的方波脉冲。

有人又问:怎么调节脉冲的周期呢?感觉会是一个瞬时脉冲

回复:1、这个电路比较简单,只需一个直流继电器(3~4元),一个电解电容和二个电阻,总共化不上5元钱,你可以试试,看能否构成方波振荡器。

   2、通过改变电解电容值,就可改变振荡脉冲周期,其周期取决与R1、线圈内阻与C1的乘积。

二、求助:用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在注塑机上加1组吹气动作:用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在注塑机上加1组吹气动作,要求用开模动作信号启动,然后可以延迟若干时间后(1分钟可调),再做吹气动作若干时间(1分钟可调)之后停止,希望用最少的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请画出原理图纸,谢谢

回复:

     其开关K为开模动作启动开关,J0为小型继电器,J1J2为通电延时定时器,时间可调。动作原理:K开关启动,使J0得电且自保,同时使定时器J1得电开始延时,延时时间到,J1动作,其常开触点闭合,开始吹气输出,同时J1的另一触点闭合使J2得电且开始延时,延时时间到,J2的常闭触点断开,使J0失电断开,J1J2也立即断开,吹起结束。

三、求助:S7-300S7-200无组态单编程方式通信:不知道300200之间如何连接,求高人。拜谢。

回复:楼主说的是无组态单编程的通讯方式是指用普通的I/O口,用编程方式进行数据传递,是可以实现的。它的好处,不占用通讯口,特别是无多余串行口时(还得外扩模块或通讯卡,费钱费时),用这种方式传送数据就显得优越:不需外加通讯器件,发射与接受方只需占用2~3个输入与输出口,采用串行数据传送方式即可。但发射数据方一定用晶体管输出口。

四、求助:很简单的一道电工题目我做错了

如图所示: 开关闭合时电流表A的电流示数为1.5A , 电流表A1的电流示数为0.8A , 电流表A2的电流示数为1.2A ,求通过R1R2R3的电流各是多少?

回复:此题很简单,直接用节点法求电流就可以,请见下图:

m点流进电流为A,流出的电流为A1 ,即: = AA1=1.50.8=0.7 (a)

     n点流进电流为 ,流出的电流为A2,即: = A2 =1.20.7=0.5 (a)

     p点流出电流为 ,流进的电流为A1,即:  = A1 =0.80.5=0.3 (a)

     五、求助:稳压集成块并联的问题:LM317T如何并联增加输出电流?    最好给个图啊。。。

     回复:  不能用并联输出的方法扩大输出电流,因为很难调整二路或二路以上的稳压电源输出电压相等,如不等而并联,将会使电源之间形成环流的。扩大稳压电源输出电流的最佳方案见下图:给你画个电路图供参考,其晶体管可根据输出电流大小选择NPN型功率三极管。调节RW1可改变输出电压到需要的稳压值。

    六、求助:暂停怎么实现呢.正转暂停,反转暂停,怎么实现.PLC控制压滤机自动换向.

    回复:暂停控制可以这样实现,见下图:

      上图是控制电机正传、反转、暂停的梯形图,图中Q1.0为电机正传输出,Q1.1为电机反转输出,I0.0为正传启动按钮,I0.1为停止按钮,I0.2 为反传启动按钮,0.4自锁式按钮作暂停开关。当电机运行时(正转或反转),只要按下暂停按钮(I0.4=1,电机将停止转动,抬起此按钮,电机将继续按原方向运转。

    关于怎么实现.PLC控制压滤机自动换向,请见工控PLC擂台第20期--PLC应用实例里我写的“PLC在压滤机上的应用”一文,那里有具体程序。

   本文到此结束,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予指正,本人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