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0变频器能否带伺服电机

楼主(2012-08-02):
带1FK电机可以吗? 怎么设置啊?

网友A:
伺服电机要与伺服控制器一起用才行。。。

网友B:
带不了伺服电机。

网友C:
肯定带不了,但是某些变频器带普通的变频器电机也可以达到位置控制的作用,精度不高。

网友D:
是带不了的,只能选择伺服驱动器

网友E:
楼主神了···楼主神了···楼主神了···楼主神了···楼主神了···楼主神了···楼主神了···楼主神了···楼主神了···楼主神了···楼主神了···楼主神了···

网友F:
这样的话题挺多。为什么要把变频和伺服往一块弄?这二种东西用途不同,伺服电机有驱动器配套,如果非要用变频器驱动也未尝不可,只要电压等级相同就用呗,跟普通电机一样,只能调速,不能定位。

网友G:
根本不是一回事,强烈要求楼主从最基础的电工开始学起.

网友H:
玩玩可以!楼上有人也说了,实际上伺服电机是和伺服驱动器配套使用的。要把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比较而言,伺服驱动器在控制原理和结构上具有速度环、位置环和电流环三环,而变频器只具有速度环。可以说伺服驱动器是升级版的变频器。一般从实际应用和设计的角度都是采用变频器+普通,变频电机实现速度控制。

网友I:
变频器是开环的,伺服的电机是闭环的,所以,应该不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