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DVP24ES00R高速计数问题请教

楼主(2012-08-02):
各位高手大家好:我想测一台设备皮带轮的速度,马达的速度时1470RPM,我测的皮带轮的速度时650RPM,设备的PLC 台达DVP24ES00R,我在皮带轮上装一个接近开关,皮带轮每转一圈输出一个脉冲,那么每秒输出6.5个脉冲,这样能被PLC输入点捕获吗?我记得一般的输入点要捕获脉冲信号,脉冲的宽度和周期必须大于PLC的扫描周期才能被完全捕获,我看DVP24ES00R 的X0是一相一输入高速计数器,我直接将PNP的接近开关输出接X0点,这样可以捕获脉冲信号吗?因本人第一次接触台达的产品,手头也没有DVP24ES的资料,有些不明白的地方,请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A:
别急,我安排人给你看看手册,一般选用这es的估计危险,手册可以登陆WWW.DELTA.COM.TW下载,有手册。

网友B:
你PLC按PNP输入接线的?照你说的,那个速度用不着高速计数的啊。速度这么慢。台达的资料官网上都有的。可以上去下下来看。

网友C:
未用过高速计数器的我,“热心”回帖:貌似高速计数器的计数,不受扫描周期限制。
如1楼所说,可下载对应手册查看;若有PLC,则可试验看看。

网友D:
完全可以,注意传感器接线,看好说明书,另外高速计数器计数是采用中断方式不受扫描周期影响。

网友E:
每秒输出6.5个脉冲你完全不用高速计数用脉冲捕捉功能就可以实现。用REFF指令或REF(I/O状态即时刷新)

网友F:
看一下编程手册,不难,一条定时指令,一条计数指令

网友G:
可以,高速计数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

网友H:
使用软计数就足够快了,更不用说硬件计数器了。

网友I:
以上说的都有道理·但 想了解更多可以在此下载更多http://www.maiztech.com

网友J:
每秒6.5次信号输入,计数,没必要使用高速计数,在任何X点输入,设置一个计数器就能满足;如要了解高速计数器使用,参考说明书,有明确说明,计数器与高速脉冲输入点的对应关系;注意程序中直接使用计数器,不要串接输入点,否则会受扫描周期影响不能有效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