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组态软件不接硬件是否能演示效果?

楼主(2012-08-02):
 菜鸟又来问问题了,就是plc是西门子s7-300的 上位机用什么组态软件来做 可以不接硬件就能演示,我知道用delphi来做的话,可以不接硬件演示的,但是没有接触过组态软件,因为是做论文答辩的时候用,如果做了又不能演示出来是不是很郁闷 而且实验室也只是s7300裸机 数据线什么的都没有 是否有不接硬件就能演示的 或者比如如果要用wincc的话,可不可以连接step7里面那个仿真来测试和演示啊!不知问的对不对,大家看明白没有,谢谢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A:
组态王 就可以。我答辩时就是模拟,就是那些点不是PLC实际点了 用内部点做,如果需要控制的就写语言就行,而且语言是非常简单的。

网友B:
可以的,你做好上位机界面,链接好数据变量,想能显示变量数,模拟置数后,利用上位机的模拟演示功能,可以演示效果。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刚刚装好了 wincc 就是装起来挺费劲的 不知道答辩的时候是否也需要这么费劲的装机器

网友C:
你完全可以用国产的 像组态王,易控,力控都可以的,都有内部设备。

建好内部变量,直接就可以用了。

相对来说还是国产软件上手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