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功能指令

楼主(2012-08-02):
1、DMOV K100000 D8146
MOV是移动指令,DMOV是双字节移动,你的这段程序的意思就是:把常数100000移动到三菱PLC的数据寄存器D8146里面。 另:D也就是DOUBLE的意思,是双数。一般MOV移动是16位二进制也就是一个字,而加上一个D,顾名思义就是32位,也就是两个字。
2、K2M1,M1~M8组成的1个字节的存储空间,
常数+软元件 K1~K8分别代表4位~32位的组合应用。
K1M0 M0~M3
K2M0 M0~M7
K3M0 M0~M11
K4M0 M0~M15
K5M0 M0~M19
K6M0 M0~M23
K7M0 M0~M27
K8M0 M0~M31
最起码的基本指令要会,功能指令最好看得越多以后越有用,还有PLC的功能模块也要学习(当然如果你有条件或愿意学的话).总之看你的态度了,多学无害.附指令表希望对你有用
3、三菱FX2N应用指令集
程序流程应用指令
1、FNC(CJ) 跳转指令
2、FNC01 FNC02 FNC06(CALL SRET FEND) 调用子程序
3、FNC03 FNC04 FNC05(IRET EI DI)中断处理
4、FNC07(WDT)看门狗定时器
5、FNC08 FNC09(FOR NEXT)程序循环
数据传送、区域比较应用指令
1、FNC10(CMP) 比较
2、FNC11(ZCP)区域比较
3、FNC12(MOV) 传送应用指令
4、FNC13 (SMOV)数据移位应用指令
5、FNC14(CML)数据反相传送应用指令
6、FNC15 (BMOV) 成批传送
7、FNC16 (FMOV) 多点传送应用指令
8、FNC17 (XCHP) 数据交换
9、FNC18(BCD) 将BIN转换为BCD
10、FNC19(BIN) 将BCK转换为BIN
四则运算逻辑应用指令
1、FNC20(ADD) 加法应用指令
2、FNC21(SUB) 减法
3、FNC22(MUL) 二进制乘法
4、FNC23(DIV) 二进制除法
5、FNC24(INC) 增加
6、FNC25(DEC) 减少
7、FNC26(WAND) 逻辑与
8、FNC27(WOR) 逻辑或
9、FNC28(WXOR) 二进制互斥逻辑异或
10、FNC29(NEG) 求补码
旋转、位移应用指令
1、FNC30、FNC31(RORP、ROLP)左、右旋转
2、FNC32 FNC33(RCRP、RCLP)包含进位标识的左、右旋转
3、FNC34、FNC35(SFTRP、SFTLP)位数据左、右移
4、FNC36、FNC37(WSFRP、WSFLP)字符数据左、右移
5、FNC38、FNC39(SFWRP、WFRDP)字符数据位移写入与读出
数据处理应用指令
1、FNC40(ZRST)区域数据复位
2、FNC41(DECO)译码
3、FNC42(ENCO)编码
4、FNC43(SUM)ON位总数计算
5、FNC44(BON)ON位判断
6、FNC45(MEAN)平均值
7、FNC46、FNC47(ANS、ANR)警报线圈的输出与复位
8、FNC48(SQR)开平方
高速处理应用指令
1、FNC50(RER)输入/输出信号立即处理
2、FNC51(REFF)改变输入端响应时间
3、FNC52(MTP)矩阵输入
4、FNC53(DHSCS)高速计数器比较设置
5、FNC54(DHSCR)高速计数器比较复位
6、FNC55(DHSZ)高速计数器区域比较
7、FNC56(SPD)脉冲密度
8、FNC57(PLSY)脉冲输出
9、FNC58(PWM)脉冲宽度调制
10、FNC59(PLSR)加减速脉冲输出
宏应用指令
1、FNC60(IST)步进运转状态设定
2、FNC61(SER)多笔数据比较
3、FNC62(ABSD)绝对式控制
4、FNC63(INCD)相对式控制
5、FNC64(TIMR)调整式定时器
6、FNC65(STMR) 特殊定时器
7、FNC66(ALTP)交替信号
8、FNC67(RAMP)求斜率
9、FNC69(SORT)数据排序
外部设定显示应用指令
1、FNC70(TKY)10个按钮输入
2、FNC71(HKY)16个按钮键输入
3、FNC72(DSW)指拨开关
4、FNC73(SEGD)7段数码管译码
5、FNC74(SEGL)7段数码扫描
6、FNC75(ARWS)箭头开关外部设定调整
4、DMUL是三菱FX型号PLC的应用指令,是双字(32位)相乘的意思。指令用法如下:
DMUL D10 D20 D30
意思是:(D11,D10)双字32位里面的数据与(D21,D20)双字32位里面的数据相乘,结果储存在(D33,D32,D31,D30)四字64位里面,其中括号内的D10是双字D10的低8位,D11是双字D10的高8位;D20是双字D20的低8位,D21是双字D20的高8位;(D31,D30)是四字D30的低32位,(D33,D32)是四字D30的高32位。
也就是说:DMUL指令里面被乘数D10和乘数D20各占两个字,也就是双字,乘积D30占用四个字。
与DMUL类似的还有MUL,这是16位相乘指令,结果为双字,32位,和DMUL是不同的。
5、三菱PLC指令 cmp D20 d10 m50 是什么意思
简单说就是前两个数(D20 D10)比较,将>、<、=三个状态输出到三个位!而m50为首地址、依次是M50、M51、M52
D20>D10 M50=1 M51=0 M52=0
D20=D10 M50=0 M51=1 M52=0
D20<D10 M50=0 M51=0 M52=1

网友A:
如果有例子最好了,非常不错

网友(2015-03-25):
!很好!有没有译码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