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种轴承损伤状态及原因和对应的预防措施

楼主(2012-08-02):
润滑剂不合适、过大载荷、过大预压、过大过盈量、金属粉末等的异物咬入等等情况都会造成轴承的损坏,在轴承损坏之后要充分了解轴承的使用情况,弄清楚事故发生的状况,在结合轴承损伤情况和多种原因进行考察,就可以防止再次发生。下面就来介绍轴承损伤原因以及补救措施。

1.轴承剥离

损伤状态:轴承再承受载荷旋转时,内圈、外圈的滚道面或滚动体面由于滚动疲劳而呈现鱼鳞状的剥离现象。

原 因:载荷过大。安装不良(非直线性)力矩载荷异物侵入、进水。润滑不良、润滑剂不合适轴承游隙不适当。轴承箱精度不好,轴承箱的刚性不均轴的挠度大生锈、侵蚀点、擦伤和压痕(表面变形现象)引起的发展。

措 施:检查载荷的大小及再次研究所使用的轴承改善安装方法改善密封装置、停机时防锈。使用适当粘度的润滑剂、改善润滑方法。检查轴和轴承箱的精度。检查游隙。

2.轴承卡伤

损伤状态:所谓卡伤是由于在滑动面伤产生的部分的微小烧伤汇总而产生的表面损伤。滑道面、滚动面圆周方向的线状伤痕。滚子端面的摆线状伤痕靠近滚子端面的轴环面的卡伤。

原 因:过大载荷、过大预压。润滑不良。异物咬入。内圈外圈的倾斜、轴的挠度。轴、轴承箱的精度不良。

措 施:检查载荷的大小。预压要适当。改善润滑剂和润滑方法。检查轴、轴承箱的精度。

3.轴承裂纹、裂缝

损伤状态:所谓裂纹是指滚道轮或滚动体产生裂纹损伤。如果继续使用的话,也将包括裂纹发展的裂缝。

原 因:过大过盈量。过大载荷,冲击载荷。剥离有所发展。由于滚道轮与安装构件的接触而产生的发热和微振磨损。蠕变造成的发热。锥轴的锥角不良。轴的圆柱度不良。轴台阶的圆角半径比轴承倒角大而造成与轴承倒角的干扰。

措 施:过盈量适当。检查载荷条件。改善安装方法。轴的形状要适当。

4.轴承梨皮状点蚀

损伤状态:在滚道面上产生的弱光泽的暗色梨皮状点蚀。

原 因:润滑过程中出现异物咬入。由于空气中的水分而结露。润滑不良。

措 施:改善密封装置。充分过滤润滑油。使用合适的润滑剂。

5.轴承微振磨损

损伤状态:由于两个接触面间相对反复微小滑动而产生的磨损在滚道面和滚动体的接触部分上产生。由于发生红褐色和黑色磨损粉末,因而也称微振磨损腐蚀。

原 因:润滑不良。小振幅的摇摆运动。过盈量不足。

措 施:使用适当的润滑剂。加预压。检查过盈量。向配合面上涂润滑剂。

6.轴承蠕变

损伤状态:所谓蠕变是指在轴承的配合面上产生间隙时,在配合面之间相对发生滑动而言,发生蠕变的配合面呈现出镜面光亮或暗面,有时页带有卡伤磨损产生。

原 因:过盈量不足或间隙配合。紧定套紧固不够。

措 施:检查过盈量,实施止转措施。适当紧固紧定套。研究轴和轴承箱的精度。轴向预压。滚道轮侧面紧固。粘接配合面。向配合面涂润滑剂。

7.轴承电蚀

损伤状态:所谓电蚀是指电流在循环转重的轴承滚道轮和滚动体的接触部分流动时、通过薄薄的润滑油膜发出火花、其表面出现局部的地熔融和凹凸现象。

原 因:外圈与内圈间地电位差。

措 施:在设定电路时、电流要不流过轴承部分。对轴承进行绝缘。

8.轴承安装伤痕

损伤状态:在安装和拆卸时等使用时给滚道面及滚动面上造成的轴向线状伤痕.

原 因:安装、拆卸时的内圈、外圈倾斜安装、拆卸时的冲击载荷。

措 施:使用恰当的工具使用冲压机而防止了冲击载荷。安装时相互之间的定心。

9.轴承剥皮

损伤状态:呈现出带有轻微磨损的暗面,暗面上由表面往里有多条深至5-10m的微小裂缝,并在大范围内发生微小脱落(微小剥离)

原 因:润滑剂不合适。异物进入了润滑剂内。润滑剂不良造成表面粗糙。配对滚动零件的表面光洁度不好。

措 施:选择润滑剂改善密封装置改善配对滚动零件的表面光洁度。

10.轴承断裂

损伤状态:所谓断裂是指由于对滚道轮的挡边或滚子角的局部部分施加乐冲击或过大载荷而一小部分断裂。

原 因:安装时受到了打击。载荷过大。跌落等使用不良。

措 施:改善安装方法(采用热装,使用适当的工具夹)。 纠正载荷条件。轴承安装到位,使挡边受支承。

11.轴承压痕

损伤状态:咬入了金属小粉末,异物等的时候,在滚道面或转动面上产生的凹痕。由于安装等时受到冲击,在滚动体的间距间隔上形成了凹面(布氏硬度压痕)。

原 因:金属粉末等的异物咬入。组装时或运输过程中受到的冲击载荷过大。

措 施:冲击轴套。改善密封装置。过滤润滑油。改善组装及使用方法。

12.轴承磨损

损伤状态:所谓磨损是由于摩擦而造成滚道面或滚动面,滚子端面,轴环面及保持架的凹面等磨损。

原 因:异物侵入,生锈电蚀引起的发展。润滑不良。由于滚动体的不规则运动而造成的打滑。

措 施:改善密封装置。清洗轴承箱。充分过滤润滑油。检查润滑剂及润滑方法。防止非直线性。

13.轴承假性布氏压痕

损伤状态:在微振期间,在滚动体和滚道轮的接触部分由于振动和摇动造成磨损有所发展,产生累似布氏压痕的印痕。

原 因:在运输过程中等轴承在停转时的振动和摆动。振幅小的摆动运动。润滑不良。

措 施:运输过程中咬对轴和轴承箱加以固定。运输时对内圈和外圈要分开包装。加上预压减轻振动。使用适当的润滑剂。

14.轴承烧伤

损伤状态:滚道轮、滚动体以及保持架在旋转中急剧发热直至变色、软化、熔敷和破损。

原 因:润滑不良。过大载荷(预压过大)。转速过大。游隙过小。水、异物的侵入。轴、轴承箱的精度不良、轴的挠度大。

措 施:研究润滑剂及润滑方法。纠正轴承的选择。研究配合、轴承间隙和预压。改善密封装置。检查轴和轴承箱的精度。改善安装方法。

15.轴承生锈、腐蚀

损伤状态:轴承的生锈和腐蚀有滚道轮、滚动体表面的坑状锈、全面生锈及腐蚀。

原 因:水、腐蚀性物质(漆、煤气等)的侵入。润滑剂不合适。由于水蒸气的凝结而附有水滴。高温多湿时停转。运输过程重防锈不良。保管状态不合适。使用不合适。

措 施:改善密封装置。研究润滑方法。停转时的防锈措施。改善保管方法。使用时要加以注意。

16.轴承变色

损伤状态:由于温度上升和润滑剂反应等、滚道轮和滚动体及保持架变色。

原 因:润滑不良。与润滑剂的反映造成热态浸油。温度上升大。

措 施:改善润滑方法。

只要我们避免以上出现的情况,做到定时检修轴承,就能正常的保证轴承的寿命和性能了。

网友A:
轴承关键是润滑要到位,润滑到位的话轴承一般用的时间长些,不然等着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