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标定

楼主(2012-08-02):
都不知道,现在的那些仪表标定中心是怎么运作的,他标定出来以后,是仪表有问题,他是怎么来处理仪表的呢?

有那位大师是做这个的,透露点东西哦!

网友A:
这个要请仪表界的专家 ,仪表哥去解释

网友B:
很遗憾,偶没标定过流量计。偶只是一知半解,也说不清楚,等候高人。

网友C:
仪表检定部门在检定过程中发现仪表有问题,他们会进行处理,这种处理是要加收费用的,如果没能处理好,就不加收费用,但检定费是要收的,这时他会把仪表返给你,你到厂家进行处理,处理好后再送到仪表检定部门进行检定,检定合格后,仪表检定部门会收取本次的检定费用,也就是说,无论仪表检定合不合格都要交检定费,仪表检定部门给你处理仪表还要收取额外的费用,所以,你在检定之前最好能够保证仪表基本完好,这样可以减少一定的费用。

楼主:
看来这个是行家啊!那知道标定一个流量计的费用,大概是多少吗?

网友D:
费用恐怕无法告知啊,只有做过这个才知道把

网友E:
对啊 检定之前要尽量保证自己的仪表没有问题 这样可以节约费用

网友F:
过程的话,你把流量计送到相关的第三方检测部门,那会先收相关检定费,开个单给你,会告知你大约什么时间来取,如果检定合格那就开检定合格证。在检测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流量计检定不合格,会打电话给你同时问你是否要维修,如果要维修的去补交维修费用,维修检定过了的话就开检定合格证给你;如果维修后检定还是不合格(维修费不收),或不维修那就出具人检定不合格证。

检定费,你问一下相关第三方检测部门不就知道了,当地或本省没有的话,别的地方的网上查一下相关部门打个电话问一下不就知道了。送检前最好做一下判断,流量计没问题再送检是可以省些不必要的费用的。一般流量计按口径算的话大约在10-20元左右一上mm左右吧;压变、温变一般是多少钱一个吧,大约600-1000左右吧;积算仪或无纸记录仪是按输入输出通道多少钱一路大约在200-400左右吧。如果是使用过一段时间还在质保期内,有条件还是返厂检修一下,再送第三方检定好点。如果过了质保期,在使用现场,根据所测流量计类型不一样,有条件分别判断一下该口径的最小、最大、中间流量点放大电路上波型是否正常,有条件再查查线性度怎样,如果都可以再送检。

网友G:
人才济济……学习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