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用累计流量计算每日流量并供查询和比较

楼主(2012-08-03):
现有一蒸汽流量计,提供累积流量,请问用组态王怎么以报表的形式显示每日的流量,即每日的用气量,并且每日用气量可供查询以供节能分析用。求高手指点!

楼主:
求在线高手指教,先多谢了

网友A:
用报表是可以实现的。 做累积流量的话,可以自己做一个算法。

网友B(2016-07-04):
引用 楼主:
求在线高手指教,先多谢了

 你的每日累计流量做出来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报表是可以实现的。 做累积流量的话,可以自己做一个算法。

 你发个例子说明一下是怎么做的吗?邮箱1156535845@qq.com

网友C(2018-03-30):
用秒激活一个脚本,每天定时把累计流量存入一个临时变量里,每秒用累计流量减掉临时变量,得到每日累计。

网友D(2020-02-06):
想问一下楼主,我打算做一个基于组态王的交通车流量检测系统设计,该怎么用实时数据把南北方向车流量模拟和东西方向车流量模拟分别建两个用户,当检测南北方向车流量时,在南北方向用户中累计流量,东西方向亦是一样,然后分别通过建立实时数据报表,把累计的车流量在报表中的特定位置以不同的分钟、小时、日等等的单位显示在实时数据报表中,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