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伺服电机可以用两个伺服驱动器控制吗?

楼主(2012-08-03):
我想实现电机运转180°,分两段控制,第一段运转到130-150°的位置速度快一点,第二段150-180°之间速度慢一点。可以用一个驱动器实现吗?还是用两个驱动器来实现那?跪求各位师傅给指点指点

网友A:
用一个驱动器,在不同的位置范围设定不同的速度。

网友B:
用一个驱动器,在不同的位置范围设定不同的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驱动器,在不同的位置范围设定不同的速度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