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降低控制变压器二次侧电压,增加一次侧线圈还是减少二次侧线圈?

楼主(2012-08-03):
        我用一只AC220V变AC60V的控制变压器(容量200VA)当作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电源,可厂里的单相电压总为AC240V,结果二次侧输出电压有时高达69V,致使步进电机驱动器无法工作。

        为降低控制变压器二次侧电压,且不致变压器发热,求问:增加一次侧线圈还是减少二次侧线圈?

网友A:
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就是变压器二次侧电压,由二次绕组匝数决定,改变二次绕组匝数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由于V1/V2=N1/N2,V2=(V1N2)/N1,一次侧电压和一次绕组是恒定的,当减少二次线圈,可降低二次侧电压。

网友B:
你说的增加一次侧线圈还是减少二次侧线圈都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C:
最好是增加一次侧匝数,因为目前电网电压都偏高,增加一次侧匝数可减小变压器发热。

网友D:
我觉得应该减少2次线圈匝数。1次是设计变压器是确定的

网友E:
减少二次侧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