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B系列伺服启动 停止 回原点的时候冲劲/振动较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8-03):
用的是台达AB系列伺服驱动器启动 停止 回原点的时候冲劲/振动较大是怎么回事?

电机也是原配的中达电通的···

在此 向高手、专家们求助!(比较急,在线等待答复)客户都不干了···存在这问题都叫我们拉回来了···

是否能通过改变某个参数解决这问题???

伺服使用的是位置Pr寄存器模式···

网友A:
你可以调解下P2-00(位置环增益)和P2-04(速度换增益)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