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pt100怎么连接两个测量仪表

楼主(2012-08-03):
原系统已将热电阻Pt100接到测量仪表上,我们又想将这信号引出来接到另一个测量模块。相当于一个热电阻Pt100要接到两个测量仪表上,一个是原系统的仪表,另一个是我们增加上去的测量模块,需要如何连接而又不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A:
加个一进两出的隔离模块就可以。很方面!

楼主:
对:zhxl198808——工控人生关于加个一进两出的隔离模块就可以。很方面!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回答,采用什么型号的隔离模块可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B:
LS正解!单入双出隔离器解决您的问题!

网友B:
对:jokylin关于回复内容:对:zhxl198808——工控人生关于加个一进两出的隔离模块就可以。很方面!内容的回复:谢谢你的回答,采用什么型号的隔离模块可有什么好的建议? 内容的回复:

单入双出热电阻温度变送器!这种卡式仪表很多厂家卖可以咨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回复内容:对:网友A关于加个一进两出的隔离模块就可以。很方面!内容的回复:谢谢你的回答,采用什么型号的隔离模块可有什么好的建议? 内容的回复:单入双出热电阻温度变送器!这种卡式仪表很多厂家卖可以咨询下!

现在热电阻已经有了,只是想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引出一路到另一个测量模块,除了采用一进两出隔离器外,是否还有别的方式,多多益善!可供筛选

网友D:
一拖二的 隔离qi

或者将仪表改成带变送输出的

如果信号是送入PLC里面 那么写几个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E:
花钱最少,误差最小的方法是:

热电阻就地加变送模块处理成两线4~20mA,,,再将两个测量模块串接在电流回路中,就中鸟

变送模块,

便宜的30、50个元就能买到,100能买到燎扎滴

贵的呢,多数都是鞭凯子泥,2个250的也有,4个250的也有,7个250的也有

另,注意阻抗匹配

现在许多二次表,取样电阻都用100Ω,怕阻抗超差,就买块这样的表去··········

网友F:
7楼二王的办法最经济,而且实施简单、方便。

网友G:
 都在那里推荐一入二出的信号隔离器,但是你们想过没有:原测量仪表接受的是PT100信号,PT100变送成两路4--20MA后,原仪表可能不接受4--20MA信号。

建议:1、原来的仪表增加1路变送输出送给新增的仪表

2、用双支的PT100,2组线分别接到两只仪表

网友G:
对:zhxl198808——工控人生关于加个一进两出的隔离模块就可以。很方面!内容的回复:

出来是什么信号?

1路PT100,1路4--20MA是吧?告诉您市面上没有这种隔离器!

2路4--20MA吗?原仪表是接受PT100的,能接受4--20MA吗?

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您,你这种方法不可行!!!

网友H:
PT100所接的测量仪表没有标准信号输出吗(4-20mA、1-10V等)?下一个模块接在输出上啊!测量仪表输入、输出是一样的信号。

网友I:
      根据你的所述,原有仪表输入接口应该是RTD的,一般的温度变送器输出的为4-20mA或2-10V信号,使用了变送器肯定与原有系统无法再连接,最后是先看看原仪表是否带模拟量输出,让另个仪表从这个仪表上取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J:
都在那里推荐一入二出的信号隔离器,但是你们想过没有:原测量仪表接受的是PT100信号,PT100变送成两路4--20MA后,原仪表可能不接受4--20MA信号。建议:1、原来的仪表增加1路变送输出送给新增的仪表2、用双支的PT100,2组线分别接到两只仪表

原来的仪表增加1路变送输出送给新增的仪表,请问具体应该如何实现,是说从原来仪表直接接出一路来吗?

网友K(2012-12-22):
引用 网友G:
都在那里推荐一入二出的信号隔离器,但是你们想过没有:原测量仪表接受的是PT100信号,PT100变送成两路4--20MA后,原仪表可能不接受4--20MA信号。建议:1、原来的仪表增加1路变送输出送给新增的仪表2、用双支的PT100,2组线分别接到两只仪表

这个主意不错,好!

网友L:
如其纠结在这个问题上,不如现场在装上一个热电阻,从投资上看不高于在加什么模块。

网友M:
都说了那么多,电缆长吗,不长的话弄个双只热电阻元件不就完了吗,又便宜!

网友N:
俺打个酱油。不懂。。先支持你

网友O(2013-02-20):
引用 网友G:
都在那里推荐一入二出的信号隔离器,但是你们想过没有:原测量仪表接受的是PT100信号,PT100变送成两路4--20MA后,原仪表可能不接受4--20MA信号。建议:1、原来的仪表增加1路变送输出送给新增的仪表2、用双支的PT100,2组线分别接到两只仪表

这个办法好

网友P:
先要确认两只仪表的输入信号类型,如果接受的信号都可以是4-20mA的话 就可以加一个 一路PT100进 两路4-20mA出的变送模块, 如果都可以接受PT100的话  还是建议换用双只的PT100   那样更经济啊。

期待新的回答!

网友Q:
对!楼上的回答不错;一进二出隔离器就行!有需要找我买啊;哈哈。。

-----------------------------------------------

生产传感器,热电偶,热电阻,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信号隔离器,PID调节器,智能操作器,二次表,自动化仪表;数据采集系统;自控系统方案设计、改造;无线数据采集方案;RS485型现场温度、压力仪表。

公司网址: http://www.auto-meter.cn

淘宝店铺: http://shop35466945.taobao.com

网友R(2013-03-24):
本公司可以提供一路热电阻输入,两路隔离的热电阻信号输出产品,输出的两路热电阻信号相互电气隔离器,与输入端热电阻信号电气隔离。完全实现一只热电阻分别接到2台热电阻输入设备,不需要做任何的设备改动。20120808liubin@163.com

网友S(2013-11-27):
对!楼上的回答不错;一进二出隔离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