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三菱PLC MODBUS ASCII 通信校验和程序

楼主(2012-08-03):
看完说明书 还是看不大懂 怎么写校验和的程序 每个写入 读取数据的语句要分别写校验和 还是?加入结束符的话

语句应该怎么写呢

希望得到各位的帮助

我的联系方式QQ 26433882 可以直接发邮件到我的QQ邮箱

谢谢!

网友A:
谁又会只道你哪一款哪一型呢?

网友B:
如果直接使用MODBUS指令,头码、尾码和校验码都是自动加上去的;RS指令就是把一串命令以16进制的形式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