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台达的触摸屏,怎样同时控制两个PLC?

楼主(2012-08-03):
怎样用台达触摸屏 DOP-A10THTD01怎样与两台不同品牌的PLC(台达DVP80EH及三菱FX2N)连接?触摸屏程序如何编?能举个例子吗?

如:在同一画面中启动1#PLC(80EH)中的一台电机及启动2#PLC(Fx 2N)中的一台电机。

网友A:
如果触摸屏有两个串口的话,就好办了。

网友B:
应该可以的!一个COM口使用RS232,另一个COM口使用RS422。至于站号,可能要区分开来。

网友C:
A10THTD1有三个COM口,其中COM2和COM3口集成在同一个硬件端口,支持232,422,485,因此这两个厂牌的PLC分别接在不同的COM口,选择合适通讯方式即可。画面程序中用到的地址可以在设置中选择是哪一个COM口的,通常是BASE PORT ,LINK1可选。

网友D(2012-09-26):
可以用modbus一类的协议啊,分站号读写,应该可以呀。

网友E:
三菱FX2N  CPU不支持MODBUS,一般触摸屏有2串口,比如一个232,一个485/422,232就串电阻连PLC,422直接连接PLC,详细可联系我,小王,18930316047,qq631201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