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台达触摸屏如何在线模拟

楼主(2012-08-03):
台达触摸屏与S7-200在线模拟怎么通信不上,要如何设置

网友A:
   按下面思路检查。

1,通信线是否做对了 台达A B系列屏连200的通讯线接线方式不一样。

2,在台达触摸屏上设置下通讯参数就好了  波特率  站号  ……

3,所谓的在线模拟通信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已经将此贴移动到产品-PLC-siemens,请理解

网友C:
在线模拟是指在计算机上编辑完成触摸屏界面后将计算机与PLC连接,用计算机界面模拟触摸屏,控制PLC 运行。

网友C:
台达触摸屏与S7-200不能通信,应作以下检查:

1.检查通讯线接线是否正确;

2.检查触摸屏中通讯设置:PLC选择,通讯口,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