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伺服跟 变频器如何?

楼主(2012-08-03):
欧瑞变频器跟伺服质量如何?服务如何?广告商人勿扰 敬请用过的人来评论一下

网友A:
单说品牌,在国内变频器伺服行业排前十没问题。(国产十大变频器品牌)

再说质量,变频相对比较稳定,伺服要看应用行业,在高速雕铣机上效果不好,其他行业应该还行。但比进口的肯定要差点。

服务,服务质量相对不错,伺服有问题,可协商直接换机。

网友B:
谢谢楼上!我在考虑要不要用它伺服呢?

好友其他兄弟们用过的么

网友C:
欧瑞的伺服我没用过,主要看你的伺服用在什么行业,需要多高的精度,觉大多情况下还是能胜任的。像我们做的恒流恒压的项目国内的伺服一个也达不到要求的,

它的变频器我就比较熟悉了,因为我们用的变频全是它们的,就性能和稳定来说排国产前几的,价格和国产比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