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西门子cpu224xp 出现问题,sf灯run灯stop灯全亮

楼主(2012-08-03):
用西门子cpu224进行调试的时候,本来是正常的,不下心将L+与1M接一块儿了,SF RUN STOP灯全亮了,是为什么啊?该怎么办呢?急急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将L+与1M接一块引起的)哪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A:
测量一下L+和1M之间是否还有2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L+和1M之间是否还有24V?

网友C:
L+和1M 有 24V , 再上电重新下载程序看看还是这样三个灯全亮就返厂维修吧 !

网友D:
重新上电再试试看吧,还是都亮的话就只能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和1M 有 24V , 再上电重新下载程序看看还是这样三个灯全亮就返厂维修吧 !

三个灯都亮了,通讯不上怎么下载程序呢

网友F:
最可能的情况是你的PLC没坏,

1. 检查程序,先在电脑编译,通过了再下载。(灯亮不一定通信不上)

2. 检查接线, 不知道你是怎么接的线,如果输入端没用外部电源,你必须把M和1M、2M接在一起。

不清楚你的现场情况,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可能的情况是你的PLC没坏,1. 检查程序,先在电脑编译,通过了再下载。(灯亮不一定通信不上)2. 检查接线, 不知道你是怎么接的线,如果输入端没用外部电源,你必须把M和1M、2M接在一起。 不清楚你的现场情况,仅供参考。

试过了,通讯不了,连接不上,程序下不进去

网友H:
西门子cpu224XP的L+与1M接一块不会引起任何问题。你的问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可通过查看PLC信息确定是什么问题。

网友I:
扔地下,再上去跺几脚看看。。说不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西门子cpu224XP的L+与1M接一块不会引起任何问题。你的问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可通过查看PLC信息确定是什么问题。

。。。。。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J:
西门子cpu224XP的L+与1M接一块不会引起任何问题。你的问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可通过查看PLC信息确定是什么问题。

需要查看plc其他什么信息呢

网友H:
查错误报告如图

PLC信息

若无错误报告再查通讯线和通讯设置及电脑端口,若以上都没问题但故障依旧则可能PLC硬件坏。

网友K:
拿到我这里来修吧,你想几天之内修好?如有需要请拨打15889955830

网友L(2012-09-11):
请教如何解决,第一次

网友L:
做了,清除操作,有了点变化

做了,清除操作,后有了点变化

网友M(2012-11-01):
我也遇见过类似的问题,不过 不是西门子的,是国产的。一直没解决。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扔地下,再上去跺几脚看看。。说不定就好了。。。

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