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做手轮用?

楼主(2012-08-03):
想做一个控制,通过松下FPOR系列PLC连接编码器来控制伺服电机,编码器正转伺服电机也正转,编码器反转伺服电机也反转。也就是编码器相当于手轮用?可以实现吗?

网友A:
你编码器是做什么用的啊?

手动控制时候的精确控制,还是 自动控制时候的 检测反馈?

如果只是手动控制用,没问题的.

楼主:
手轮只是用来手动控制正转 反转  ?  用什么指令 怎么实现啊 ! PLC计数可以直接用DT90300吗?

网友B:
可以啊,就是没有手轮那么方便,控制精确啊,呵呵,这个要靠程序设计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轮只是用来手动控制正转 反转  ?  用什么指令 怎么实现啊 ! PLC计数可以直接用DT90300吗?

可以,根据计数多少,编写发送给私服的脉冲数。。。。。。

网友C:
手轮里面也就是编码器啊,多个外壳和转轮。

楼主:
各位高手好,我用F171 SPDH  不能正反转啊 编码器怎么转 伺服一直朝一个方向转    用F172 PLSH 只能点动转动啊 不能设定目标值啊 !  能详细点吗?谢谢仁兄了 ?

网友D:
 松下PLC的脉冲输出指令能运行中响应么? 如果可以的话,那就能实现。

 还有个细节需要提醒楼主,编码器的线数要和伺服的电子齿轮比相对应哦。

楼主:
精度不需要太高  坐标显示我是通过输出脉冲数换算的?

楼主:
FPOR 脉冲输出CHO  是不是直接可以用DT90400来读取通道一的数据啊?

楼主:
我用过5根线的编码器 +    -    A  B   Z     现在8根线的编码器怎么连接PLC啊 +   -   A+    A-    B+    B-    Z+   Z-      是不是要把A+   B+   Z+  全部一起接到电源 ,PLC端接A-  B-   Z-  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FPOR 脉冲输出CHO  是不是直接可以用DT90400来读取通道一的数据啊?

可以,但要设置成计数模式。。。。。。。

网友A:
玻璃呢,把这期设为擂台题目哇!!

网友E:
我用西门子200勉强做到。

网友F:
手脈是帶有刻度的編碼器 所以可做微調 也就是一個脈衝 一個脈衝的送 現在手脈也很便宜 用編碼器能做微調嗎 調的準嗎 真不知到你們怎想的 老是給自己製造麻煩

還要把他設為擂台題目 水平------

网友E:
楼上。对于这个擂台,假如真的立项了,你认为PLC外面接编码器还是接手脉 会 有 区 别 吗 ?

编码器是没有那种一格一脉冲的手感,你认为会影响擂台的结果吗?

水平有什么用?

网友F:
你知道編碼器有多少種類 手輪也是編碼器的一種 那廠家為何還要做手輪呢 自然有其需求 符合客戶選型的需求 若沒特殊原因 那就只有兩種原因 一是選錯型 二是不會用

編碼器的接口有很多種 剛好適用一般PLC(24V) 可是手輪輸出至多12V----

職業高爾夫選手與業餘差別在哪裡 技術水平 後者經常選錯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