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角插座无接地线。插了三角插头可测到电压。

楼主(2012-08-03):
如题。系统应该是TN-C-S。因为是农电。房东的房子。主电源进来没有接地。室内也无接地线。但用三角插头插上去可测得电压90V左右。(因为没有跟任何线路形成回路。但可测得90V左右的电压)不解。如果外线无地线进来但内线所有的地线都联接在一起如果这样在接地位置测得电压可能是室内其它用电设备有漏电/。但现在是接地线位置无接线。还测得有电压。哪位师傅能解一下。谢谢各位。

楼主:
补序一下。测电压是用万用表一表搭PE端一头搭防盗网。如果一头搭PE一头搭N是约80V。如果一头搭PE一头搭L约120V就是整不明白PE端都没接线。哪里来的回路呢。

网友A:
感应电也是有可能的,判断是不是,可以接一个灯试试;当然也可能是插座里面的绝缘不太好,漏电

网友B:
数字表测的吧,一头搭火线,另一头什么也不搭,也能测到十几V电压呢.

网友C:
1, 用是是数字万用表吗?

2,TN-C-S 系统我是怎么得来的 ?

3, 有可能是你供电入线你没有看到有 PE 接地, 只是这一个插座没有 PE 线而已

网友D:
应该是其中的应该设备漏电造成室内接地线带电

网友E:
既然知道是TN-C-S系统,用电设备的外壳为什么不接零线?TN-C供电系统做成局部TN-S系统,就是把PEN线分成PE和N,在进线处是一点。不过,PE不许进开关。

楼主:
众位大仙们看清看清。是应该是TN——C——S。因为是农电嘛。想当然。现在不管啥TN还是TT。他们家进户线没接地线进来就对了。只有一零一火。然后室内所有五孔面板没有地线接入。但拿一个三角排插插上去之后五孔面板上的PE点就可测得电压了。对了。三角排插上面没有插用电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既然知道是TN-C-S系统,用电设备的外壳为什么不接零线?TN-C供电系统做成局部TN-S系统,就是把PEN线分成PE和N,在进线处是一点。不过,PE不许进开关。

应该是这样的示意图

网友G:
“他们家进户线没接地线进来就对了。只有一零一火。然后室内所有五孔面板没有地线接入。但拿一个三角排插插上去之后五孔面板上的PE点就可测得电压了。对了。三角排插上面没有插用电器。 ”

1、楼主的问题如图:

网友G:
2、进户线只有两根,L、N;

3、插座的上孔(PE孔)没有接什么地线;

4、当用电器的插头,插入插座,插座的上孔就有电压;

网友G:
5、这个电压是用电设备的电源线间的分布电容造成的;

6、这个电压也可能是用电设备漏电造成的;

楼主:
再次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解答。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