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到能不能接接触器

楼主(2012-08-03):
好多人都说变频器输出端不能接接触器,那样的话。那工频变频转换他们是怎么做的,求教

网友A:
也都是用接触器隔离的,一般原理控制图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端不是不能接接触器,是不用他控制。

网友C:
“好多人都说变频器输出端不能接接触器,那样的话。那工频变频转换他们是怎么做的? ”

1、“工频变频转换”用的接触器,是在变频器自由停车后动作的;
2、说“变频器输出端不能接接触器”,意思是说,在变频器有输出,正常工作期间,不能随便断开电机;
3、你给变频器输出端接接触器,只要这个接触器不在变频器有输出的工作状态断开就行,就等于没有接接触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多人都说变频器输出端不能接接触器,那样的话。那工频变频转换他们是怎么做的? ” 1、“工频变频转换”用的接触器,是在变频器自由停车后动作的;2、说“变频器输出端不能接接触器”,意思是说,在变频器有输出,正常工作期间,不能随便断开电机;3、你给变频器输出端接接触器,只要这个接触器不在变频器有输出的工作状态断开就行,就等于没有接接触器!

变频器的特性决定负载不能突变,否则电缆的分布电容会对逆变模块造成不可吸附的损伤

网友E:
3楼说的不错,但4楼说的就有些问题了?负载不能突变?明确的讲现在的变频器带的负载是可以突变的,主要是哪家变频器的响应能力如何了

网友F:
很多变频器有基极封锁或者叫自由停车的端子,其实就是可以用于切换接触器的时候,停止变频器输出然后切换的。

网友G:
1,变频器输出端不是不能接接触器,是不用他控制。

2,工变频控制是在变频器上级切断后启动工频接触器的,两个接触器要互锁

网友H:
引用 网友E:
3楼说的不错,但4楼说的就有些问题了?负载不能突变?明确的讲现在的变频器带的负载是可以突变的,主要是哪家变频器的响应能力如何了

别的不说,电机负载突然接到变频器,很大的起动电流就足以令变频器过流保护。除非将变频器选大好几级。

网友E:
矢量变频器完全可以响应负载突变,用V/F控制的只能报过流了

网友I:
大家回答的可真精彩。路过看看情况。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J(2012-09-09):
台日系列的有GFF检测,也就是检测输出平衡(接地故障),接触器切开那一下如果3触点不同步,会跳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