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星角启动电机改变频工频双用

楼主(2012-08-04):
电机是星三角启动的,现在要改变频工频双用。平时是工频运行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用到变频。由于星三角启动,改变频工频的话,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A:
由于星三角启动,改变频工频的话,有什么要注意的 ?

1、星三角是电机的一种启动方式;

2、用变频了,就不用星三角启动方式就是了;

3、用变频了,电机在低频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软”启动;

网友A:
4、只是“三角接”的电机,用于变频控制有另外的问题;

5、因为电机变频时,用的不是正弦交流电源,角接的绕组闭环电压降不再是零,而存在环流发热,损耗大,电机额定功率下降!

网友B:
有什么要注意的 ?

要说注意,就是互锁,除了Y /△之间外,变频与Y /△之间也要互锁,一共5个接触器,Y /△3个,变频2个。